新手求助,关于TK6070IQ反编译及上载问题

楼主(2019-05-18):
厂里设备用的TK6070IQ和三菱的FX1S通讯,用U盘上载之后修改001文件夹里的文件后缀,用EB8000反编译提示“此XOB档案已被保护且无法反编译”,这个应该是在编译时执行了“禁止反编译”,是不是还包含了“取消HMI上传功能”。
现在厂里的另一套设备坏了,程序基本一致。我想请问如果我买一个TK6070IQ的触摸屏,我U盘上载上来的文件能否下载到新的TK6070IQ里,然后我再找个同型号的PLC,把PLC程序复制一下就可以

网友:
“禁止反编译”和“取消上传功能”是独立的;
  可以通过U盘上传旧的TK6070IQ的程序,直接下载到新的TK6070IQ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