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3iP

楼主(2019-05-21):
请教一下各位,MT6103iP和S7 200SMART连机,PPI通讯,实际运行时,屏打开一个画面时,各个元件的显示很慢,数据更新也是这样的情况。波特率从9600调到19200也差不多。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可以勾选【启用快速换页显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勾选【启用快速换页显示模式】。

谢谢指导,到现场后试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