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DSUM为什么数组中单个数据不能超过255?

楼主(2019-05-21):
short A[5],B,C
GetData(A[0], "Local HMI", LW, 0, 5)
ADDSUM(A[0], B, 5)
SetData(B, "Local HMI", LW, 100, 1)

end macro_command
请教一个问题,宏指令如上面的,因为不能上传图,没办法,只能粘贴上去了。
为什么数组中单个数据不能超过255,一但单个数据例如输入256,计算结果是把它当成了1(离线模拟得出的结果)

网友:
ADDSUM(A[0], B, 5)
其中A 是需要是字符型  需要用char 定义  是一个8 bits (一个字节)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再请教一下,该指令是否可以应用于16 bits或都32 bits的求和?如果不可以,请问有没有相对应的其它指令可以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