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ipeQuery这个配方数据函数怎样使用

楼主(2019-05-24):
在EBpro手册中18.7.7这一节有配方数据函数RecipeQuery,怎样使用。手册中举例编译不了,报c72语法错误
macro_command main()
int total_row = 0
char sql[100] = "SELECT * FROM TypeB"
short var
bool result
result = RecipeQuery("SELECT * FROM TypeA", total_row)
// 查询配方 "TypeA"。查询结果的数据笔数存放在 total_row.
result = RecipeQuery(sql[0], total_row)
// 查询配方 "TypeB"。查询结果的数据笔数存放在 total_row.
result = RecipeQuery("SELECT * FROM Recipe WHERE Item >%(var)", total_row)
// 查询配方 "Recipe" 里的 "Item" 字段数据大于 var 的数据笔数。查询结果的
数据笔数存放在 total_row.

网友(2019-06-27):
学习中,我也想搞明白

网友(2021-11-09):
需要建立相应的配方表数据,编译时会验证。
文档图片末尾有写。

不过我尝试了SQL语句,貌似是mysql,能顺利编译运行,但where、order、limit等根本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