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画面中显示出当前的用户名称?

楼主(2019-05-27):
登录后我想在画面中显示出当前的用户名称,要怎么弄?

网友A:
如果是一般密码  使用多状态指示灯  地址LW9219 自己编辑对应标签;
如果是高级安全模式   使用LW10754(8 words),显示当前登陆的用户名称。

楼主:
你好!
我是这么做的,但是还有个问题,切换用户后9219的值没有变化。
另外在用户编号中,admin对应的编号是多少呢?0吗?
在多状态中,不能选择系统寄存器LW9219,只能直接填写.

楼主:
我的屏是MT8071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一般密码  使用多状态指示灯  地址LW9219 自己编辑对应标签;
如果是高级安全模式   使用LW10 ...

麻烦版主有空时再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