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触摸屏设置窗口修改登陆密码

楼主(2019-05-27):
请教,怎么样在触摸屏设置窗口修改登陆密码?

网友:
如果是一般密码  ,使用LW9500(32bit)修改用户1密码,LW9502(32bit)修改用户2密码……LW9522(32bit)修改用户12密码;再将LB9061置ON更新密码。

如果是高级安全模式,当控制地址设为LW-n时:LW-n+4(8个字)输入旧的密码,LW-n+12(8个字),输入新的密码;再将LW-n写入数值4更新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