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3IE

楼主(2019-05-30):
MT8103IE显示不出Session ID

网友A:
1、触摸屏程序里面,EasyAccess2.0服务器位置正确选择;在下载触摸屏程序的时候,必须勾选“使用EasyAccess2.0”;
2、确认触摸屏是否可以正常上网,正常情况下触摸屏选择自动获取IP即可,确认触摸屏获取到的IP地址是可以上网的(测试方法:电脑本地连接选择手动获取IP,把触摸屏上自动获取到的IP地址相关信息全部填写到电脑的本地连接里面,将连接触摸屏的网线拔掉连接到电脑上,如果此时电脑可以上网,则说明触摸屏上获取到的IP上可以正常连接外网的)。
3、一定要确保MT8103iE的有线网络的IP和无线网络的IP地址不在同一个网段,否则可能造成无法正常上网;
4、查看触摸屏的日期和时间是否正常,如果时间不正确,请调整至正确的日期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触摸屏程序里面,EasyAccess2.0服务器位置正确选择;在下载触摸屏程序的时候,必须勾选“使用Easy ...

已解决,已加入EasyAccess2.0可以正常操作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当时是偶然的显示出来了。我现用的是WIFI联接,电脑和手机远程操控都正常,现在一直还是不显示只显示1个0,VNC Viewerv很难接通H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