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7-1200跟MT8071iP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9-05-30):
有一台MT8071iP,一台西门子s7-1200系列的1214c,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交换机。

MT8071iP、1214c和笔记本都用网线通过交换机连接。电脑安装了博图v14和eb-pro(从官网下载,应该是最新版本)。

另外,在电脑上ping了plc的ip,是通的;ping了MT8071iP的地址,也是通的。在博图中设置plc启动和停止,plc指示灯显示正常。在eb-pro中点击重启触摸屏命令,触摸屏正常重启。

问题:在博图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控制梯形图,导出变量,导出的文件可以用excel打开。从eb-pro导入该文件时显示错误:变量找不到(还是别的?类似意思)。在eb-pro中简单做了一个指示灯,编译可以通过,上传时显示需要导入变量表。

请问是通讯没有做好吗?

楼主:
补充:在博图中设置了允许 PUT,GET

网友:
请参考设置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