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截屏和数据导出的问题

楼主(2019-05-31):
使用MT7081IE触摸屏,功能键画面截取功能,但是插上上U盘后截屏截不了,提示内存不足,30G的U盘还有十多G的空间在的,请教下各位大佬,什么原因,该怎么实现。

网友:
这个情况是屏识别不了U盘;建议将U盘格式化   要求FAT32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