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程序什么情况下会丢失?

楼主(2019-06-02):
之前使用MT6050ip触摸屏,触摸屏触摸操作不了,被拆下来后(拔掉与PLC通信的接头跟电源接头),黑屏了,画面只是显示右下角一个箭头的设置标识,后上传下来的程序提示成功,反编译后的文件打开的画面没有了原先的触摸屏画面;是不是一开始被拆下来数据就丢了,装回去才成的黑屏?
这触摸屏除了拔掉它的电池会丢失数据,在其它什么情况下触摸屏程序也会丢失?

网友:
程序无故丢失,考虑硬件故障,建议返厂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