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的TK6070IQ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2019-06-03):
用U盘也没完成下载,请指点
谢谢。

网友:
TK6070IQ使用U盘下载,步骤参考
U盘_SD卡下载程序

楼主:
我用的是TK6070iq,用EBPro写的程序,用U盘没法下载。用EB8000制作的U盘可以
请问程序能直接转换吗?
谢谢。

网友:
EB pro的程序不能直接转换到EB 8000,需要重新编写。
注:因软件向下兼容的特点,所以只能是EB pro兼容EB 8000的程序。

网友:
Eb pro中你是怎么找到TK6070IQ触摸屏的?软件都没提供这个型号的编程。只提供TK6071IQ的,也就是支持新机,老机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