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有没有类似于库存管理之类的统计功能呢?

楼主(2019-06-04):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统计的相关功能,想实现以下功能:
5个或10个寄存器组成为一组数据,数据最后一位存储的是这组数据对应的数量,
目的是实现按数据内容区分不同的数据组,并将相同数据组的数量自动求和,数据为厂家、批号、线别、等内容,数据最后一位为这组数据对应的数量,类似于仓库库存管理,不知道能不能在触摸屏上实现呢?

楼主:
1

A        B        C        D        100
D        C        B        A        100
A        B        C        D        100
D        C        B        A        100
A        B        C        D        100
B        C        D        A        100

实现以下效果

A        B        C        D        300
D        C        B        A        200
B        C        D        A        100

网友:
没有直接的统计功能;可以考虑使用宏指令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