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TK6071ip怎么接两台plc

楼主(2019-06-12):
求助,TK6071ip怎么接两台plc.
只有一个9针的通讯口,上边写了com1 com2

我要控制两台相同的plc,plc之间不用通讯。只有一个口怎么接通讯线呢?

网友:
TK6071ip是只有一个物理座子,上面集成了COM1的232和COM2的485;
可以按照管脚定义(如图)一转二连接二个设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