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Builder Pro软件不能显示打开的历史记录

楼主(2019-06-15):
EasyBuilder Pro软件不能显示打开的历史记录,不知是什么原因,具体怎么设置请各位大神们帮下忙,自己安装卸载几次还是这样,麻烦各位大神了

网友A:
到软件安装根目录找到Display Setting;

设置到第三项,重启软件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软件安装根目录找到Display Setting;

谢谢你的回复,改了以后还是一样的,还是无法显示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