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pro如何让数值元件移动?

楼主(2019-06-17):
比如显示LW0的数值按指定的方向和距离移动。
动画好像只能显示数值元件(LW0)的状态。

网友:
对的,设定的地址是控制图形的状态变化的;
连续的下个地址是控制移动的。

网友:
给你说个折中的方案,你可以建多个同地址的数值元件,在安全属性里生效里填另外寄存器地址,行为模式关闭时隐藏,通过控制安全属性里的寄存器值变化实现控件移动的视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