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ping不同mt8071ie

楼主(2019-06-19):
都设置在同一个网段了,ping不通触摸屏,这个啥问题

网友:
这是来检查硬件链路是否通畅的,现在不能ping通,就不能排除硬件故障,包括网线、网口。

楼主:
原来需要交叉网线,坑

网友:
网线一般都是485A,485B。我都是用的直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