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通过宏指令弹出窗口

楼主(2019-06-20):
我现有代码如下:

        short a,b

        GetData(a, "Local HMI", LW, 2019, 1)                         //读取LW2019的状态

        if a==1 then

                b=69
                SetData(b, "Local HMI", LW, 10, 1)                        //切换到69号窗口

        else

                b=41
                SetData(b, "Local HMI", LW, 10, 1)                        //切换到41号窗口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这段代码只能实现切换窗口,而不能弹出窗口。

并且我希望达到,读取到状态为‘0’时,是切换窗口。读取到状态为‘1’时,是弹出窗口。

网友(2019-10-13):
用间接窗口元件 然后用宏指令控制 间接窗口的地址能实现弹出窗口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