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ENCE一屏多机

楼主(2019-06-21):
KEYENCE Nano 系列PLC支持一屏多机连接吗?如何设置

网友:
需要屏的一个串口连接 需要满足:
1.485接线;
2.PLC端可以设置不同的站号;

设置:
通讯参数设置只需新增一个本机PLC设备,PLC预设站号为数值小的那个;
地址区分:站号#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