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网例子中宏里面的,有些没理解到。希望大神帮忙解释下,谢谢!!

楼主(2019-06-24):
3.select2
short a
bool zero=0     这条语句起什么作用?
GetData(a, "Local HMI", LW, 9200, 1)  这个地址后面的1该怎么理解?
a=a+20
SetData(a, "Local HMI", RW, 1000, 1)

4.add
short m,c[10],i[180],name[5],index,temp,index1=0,count=0
bool zero=0
GetData(index, "Local HMI", RW, 1000, 1)
temp=index+10
count=180-index
GetData(i[0], "Local HMI", RW, index, count)
SetData(i[0], "Local HMI", RW, temp, count)
FILL(c[0], 0, 10)
SetData(c[0], "Local HMI", RW, index, 10)
for m=0 to 17
  GetData(name[0], "Local HMI", RW, 0+index1, 5)
  S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3000+index1, 5)
  index1=index1+10
next
SetData(zero, "Local HMI", LB, 3, 1)

网友:
欢迎您来威纶通论坛交流疑问。
论坛有分“HMI综合版”“Macro宏指令版”“变频器综合版”
请大家“对号发帖”,谢谢配合。

网友:
GetData(read_data[start], device_函数名称, device_type, address_offset,
data_count)
data_count 是设定的读取数据的个数。一般来说, read_data 是一个一维数组,
但是如果 data_count 是 1, read_data 可以是一个一维数组,也可以是一个普通
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