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是怎么中查找PLC地址

楼主(2019-06-26):
西门子1200和威纶通连接,假设我是要在威纶通中查找DB1.DBX1.0的地址用在了那个画面,我是在左边的地址那里找的。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是DB1.DBX0.7的话,在上面的000007的位置可以见到红色点,但是跳到DB1.DBX1.0的时候,就找不到了。后面到DB1.DBX1.2的时候,才在000010的位置看到红色点,点击跳到相应画面后,看到对应的位置就是DB1.DBX1.2。这个是不是软件的问题,能否改进。

如果是我用的方法不对,请指教。
像西门子和其他的HMI软件,都有一个自己的变量表,威纶通这里的话,如果是导入PLC的变量才有,但是又不能修改。

网友:
按您所述 测试正常  如图。

楼主:
图片的是我用电脑连PLC模拟的按钮。我用的格式是DB1BIT-0.0的,如果是用DB1BIT-00000这种呢就可以看到对应的格式。

网友:
我们软件中默认是不认小数点的,所以建议地址不要加.填入,我们软件会自动识别。

楼主:
建议你们的软件直接不支持好了。

网友:
了解,会建议下可否禁止带小数点的地址格式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