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寻址

楼主(2019-06-30):
触摸屏的LW和Rw数据按位寻址不同的,比如LW10按位寻址就是选LW BIT10后面加二位就是位地址,RW怎么就不是的,比如RW10按位寻址就是10加后面一位,只能寻到十位,后面的5位怎么弄?输入101就RW10的第二位,最多能输到9,输入1001就成了RW100了。老师解答,谢谢

网友:
LW-bit是十进制格式;RW-bit是十六禁止格式;请参考格式范例,如下图。

楼主:
原来如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