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P与松下FP0R-C10RS PLC通讯无响应

楼主(2019-07-01):
我用的是EBproV6.02.02.392版在TK6071ip上建的工程下载后与松下FP0R-C10RS PLC通讯无响应,尝试无数次,始终通讯不上,检查了PLC的通讯参数都好着,而且用电脑和PLC联机模拟正常。请哪位能够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请告知下接线还有PLC端的参数。

楼主:
采用 RS232 时,通讯端口为 COM1,通讯线:屏(母头)6、9、5——PLC(公头)3、2、1。

PLC端参数:波特率、数据长、停止位、奇偶校验等进行设置,分别设为:9600,8,1,O。 站号:0

网友:
PLC使用管脚321请核对下图,此图是从连接线的焊接端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