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密码一般模式

楼主(2019-07-02):
TK8071IP,用户密码只能使用一般模式,在输入错误密码的时候如何弹出提示窗口,在输入正确密码的时候如何弹出提示窗口,如果密码错误的话,用户名能否还显示的是上次登陆的用户名,EBPRO最新版,WIN7,64位,谢谢,

网友:
那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当前登陆的用户名呢?比如说现在是1号用户,登陆2号用户没成功,桌面上自动的还显示之前1号用户

您好  这个需求直接不能实现;
可以使用宏指令 大致思路:密码输入后,触发宏指令,通过LB9060判断正误,如果不正确,就将之前的用户编号赋值给LW9219。
这里,之前输入的编号如何获取?方法很多,比如,在LW9219的数值输入元件上叠加一个位元件,这个位触发资料传输将LW9129中的值赋值给任意一个地址,比如LW10.那么上面的宏指令中就可以从LW10中获取到上一次的输入编号。

如大家有更为简便的方法,欢迎讨论。

网友A:
请参考此示例D04.提示密码窗口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此示例D04.提示密码窗口示例

威纶通的宏指令没有固定模板可循么,而且这个事例连个解释、操作步骤都没有

网友A:
您好,宏指令使用我们说明书有做详细讲解。
文件太大,这里上传不了,请自行下载Manual_EBPro(Seperate_Chapter)_2018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宏指令使用我们说明书有做详细讲解。
文件太大,这里上传不了,请自行下载Manual_EBPro(Seperate_Ch ...

那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当前登陆的用户名呢?比如说现在是1号用户,登陆2号用户没成功,桌面上自动的还显示之前1号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