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菜单与数值输入

楼主(2019-07-03):
例如项目菜单有3个项目 3个数值输入
如果选用项目1 第一个数值输入可用,第二三个被禁用
如果选用项目2 第二个数值输入可用,第一三个被禁用
如果选用项目3 第三个数值输入可用,第一二个被禁用

网友A:
实现思路:
项目选单使用通知位,位触发宏指令,数值输入元件启用安全下的生效/失效位,宏指令中对您需要操作的数值元件的安全位赋相应的位信号。
3个项目选单都这样设置,触发3个不同的位,执行3条不同的宏指令,分开做,思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思路:
项目选单使用通知位,位触发宏指令,数值输入元件启用安全下的生效/失效位,宏指令中对 ...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请问一下项目选单使用通知位具体位置在哪里 用的是easybuilder p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思路:
项目选单使用通知位,位触发宏指令,数值输入元件启用安全下的生效/失效位,宏指令中对 ...

这是项目菜单

网友A:
您好  如图
您是哪个版本,选择的哪个HMI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如图
您是哪个版本,选择的哪个HMI型号?

你好我是esaybuilder pro v6.02.01.274
HMI型号是MT6071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如图
您是哪个版本,选择的哪个HMI型号?

只有状态设置下的错误通知

网友A:
我测试了下您说的版本和选定MT6071ip也是有通知选项的;
我仔细看了下您发的截图  好像右边有向下滚动条嚒 您拉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了下您说的版本和选定MT6071ip也是有通知选项的;
我仔细看了下您发的截图  好像右边有向下滚 ...

真的太感谢你了 是的

网友:
真的太感谢你了 是的

            不客气的

楼主:
请问一下位触发宏指令是具体怎样操作的呢

网友A:
这里是运用到元件-PLC控制-执行宏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运用到元件-PLC控制-执行宏指令。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运用到元件-PLC控制-执行宏指令。

还有一个问题 我的项目来源 是预设 哪个地址的数值可以知道我是选了那个哪个项目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我的项目来源 是预设 哪个地址的数值可以知道我是选了那个哪个项目呢

我知道数值是传到监看地址了   在宏指令用什么语句可以获取这个值呢

网友:
是使用Getdata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