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密码登陆

楼主(2019-07-05):
我想要设置一个功能键按一下弹出密码
输入正确跳转到指定窗口
输入错误 提示密码错误

例程下了 看不是很明白 有没有 人帮我列下步骤怎么做

网友:
1.用功能键弹出密码输入窗口;
2.输入密码后,通知到LB0为ON,结合元件-PLC控制下的宏指令触发,运行宏指令;
3.宏指令中对密码正误进行判断,错误,给LB1赋值ON,弹出了21号窗口 这个LB1控制的直接窗口在密码输入窗口;
  正确 往LW0中赋值20 结合元件-PLC控制下的LW0切换基本窗口选项,程序将会切换到20号窗口。
4.宏指令的最后对LB0复位,这样可以实现密码输入一次执行一次宏指令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