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密码登陆

楼主(2019-07-06):
我想要设置一个功能键按一下弹出密码
输入正确跳转到指定窗口
输入错误 提示密码错误

例程下了 看不是很明白 有没有 人帮我列下步骤怎么做

网友(2019-09-29):
同问 求高手回答 我也需要这样的功能 谢谢

网友:
第一步:新建功能键属性选择弹出窗口(例如弹出窗口12)
第二步:制作窗口12为需要的弹出窗口,里面应该有数值输入元件用于密码输入,功能键属性执行宏
第三步:找到PLC控制,新建一个地址用于切换窗口(比如LW0)
第四步:写宏指令,用if语句判断输入的密码是否正确,正确则将要切换的窗口号写进LW0,不是则将密码错误的窗口写进L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