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与威纶通触摸屏变量的转换

楼主(2019-07-15):
上次在一个帖子中问到S7-1200中DB块地址在威纶通中的表示。我是用XX.X的,版主说这个不正规,但是威纶通又可以给用。所以想请教一下标准的用法是怎么样,在自带的帮助里面好像没有找到。
DB100.DBX10.0、DB100.DBB10、DB100.DBW10、DB100.DBD10分别应该是怎么表示。

网友:
自己填写地址的时候 不写小数点就可以了。
地址格式可参考西门子PLC DB地址格式

楼主:
谢谢,还有个问题。
DBBN/DBN/DBDN是对应于BYTE,W,DW。但是威纶通上面还有对应的DBBX,DBX,DBDX的选择,这个又是什么来的?

网友:
您提到的后一组地址用法和前面一组一样,只是地址的范围不同,详见软件中的地址格式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