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窗口

楼主(2019-07-18):
触摸屏通过PLC控制功能切换窗口,读取MW0的值来切换指定窗口,例如当某个故障一直存在时,跳出20号窗口,当这个故障自动消失时,20号窗口自动消失,返回上次窗口,怎么实现,不需要在20号窗口按多功能键

网友A:
当某个故障一直存在时,跳出20号窗口,当这个故障自动消失时,20号窗口自动消失,返回上次窗口——这个需求,直接使用直接窗口实现较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某个故障一直存在时,跳出20号窗口,当这个故障自动消失时,20号窗口自动消失,返回上次窗口——这 ...

使用直接窗口只能在特定窗口下才能跳出,并不能在任意窗口都能跳出

网友A:
使用直接窗口只能在特定窗口下才能跳出,并不能在任意窗口都能跳出

您好  将直接窗口放置程序的4号公共窗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将直接窗口放置程序的4号公共窗口即可。

如果我有两个故障,分别显示20号窗口,和21号窗口,这时21号窗口对应故障消失,21号窗口消失;但20号窗口对应故障没有消失,主界面如何能跳到20号窗口呢,用间接窗口做的话,而且要跳转的是上一个显示界面,这个MW值写入的是什么呢,因为上一界面ID号是动态的,

网友A:
您好  是的  一开始也是考虑您所提需求的上一界面动态ID号获取问题;
所以建议用直接窗口,两个故障也可以做两个直接窗口在4号公共窗口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是的  一开始也是考虑您所提需求的上一界面动态ID号获取问题;
所以建议用直接窗口,两个故障也可以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谢谢,明白了

            不客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