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51IP与S7 200通讯 数值元件显示双字错误

楼主(2019-07-19):
      昨天发现个问题,PLC给 VD163,VD152赋值。一样的值为什么VD163会显示不正确?VD152却显示正常。这是什么bug?

楼主:
没人能回复吗?

网友:
PLC端的VD VW VB是有关联的
所以注意下地址冲突;屏这边的要求VW是2的倍数地址,VD是4的倍数地址。

网友(2020-05-06):
VD一般不用VD163,一般为4个字节编地址,如VD0,VD4,VD8 ,一般不用VD3,VD58,VD2。。,请好好学习一下数制及存取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