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元件实现较多的数据传输在西门子上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9-07-20):
[元件 ] » [PLC控制 ] 按钮,实现plc和触摸屏之间的数据传输,传输地址都可以通过程序更改的。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对于触摸屏存储器RW的地址上,该地址最大有52万多,用word类型数据表达地址是不够的,这个元件的寻址是根据相对于[触发地址 ]的偏移来寻址的,那现在我把[触发地址 ]改成32位类型的dword,无法实现数据传输的功能,如果[触发地址 ]用word的话实现功能正常,但是word无法找到六万五以后的地址,有人知道怎么做吗?
另外我不能用资料传输这个元件,因为传输的数据地址是一直变化的,需要编程来确定地址的。
而且在西门子plc上,字节以上的数据类型的地址都不是连续的,不知道如何处理了,目前试了用db块的前四个word数据做这个元件的四个参数,可以正确的找到地址并读写参数,但是改成dword就怎么都实现不了数据读写功能!

网友:
1.我们的资料传输也可以使用索引偏移地址;
2.可看我们的U盘扩展地址,如EM0,范围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