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窗口

楼主(2019-07-20):
EBpro建立一个键盘窗口,但数值输入,使用弹出键盘里无法选择新建立的键盘窗口,只有系统自带的键盘窗口,

楼主:
已经知道了,不用回复

网友:
好的

给看帖的不知道答案的朋友说下,这是需要在系统参数设置》一般属性的键盘窗口中新增进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