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数位数控制

楼主(2019-07-24):
您好,新手上路,请问大神,在如何实现当我一个数值元件输入1,另一个数值显示元件显示1位小数,输入2显示2位数,以此类推;

网友A:
您的需求 可以当一个数值输入元件输入1的时候,宏指令中将另一个数值显示元件地址值/10再赋值;输入2  宏指令中/100再赋值,以此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的需求 可以当一个数值输入元件输入1的时候,宏指令中将另一个数值显示元件地址值/10再赋值;输入2 ...

这个数值元件得小数点位数不是只能直接设置么,现在帖子怎么都不能上传图片了

网友A:
1.是的,目前小数点是只能直接设置;
所以达到您所提需求,就得通过宏指令中转,除10 除100 初1000达到小数点移位的效果;而且可能从原来数据地址获取再送至另一个地址显示,此地址小数点设置您需要的最大位数。
最好这个功能可以的话还是通过下位机来完成。

2.图片上传不了,已反馈至相关负责同事排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的,目前小数点是只能直接设置;
所以达到您所提需求,就得通过宏指令中转,除10 除100 初1000达到小 ...

您好,有程序参考一下吗?通过除10,除100,除100达到小数点位移效果,我设置一个数值元件的小数点位是3,无论除10还是100,都只是显示保留3位小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的,目前小数点是只能直接设置;
所以达到您所提需求,就得通过宏指令中转,除10 除100 初1000达到小 ...

您好,有程序参考一下吗?通过除10,除100,除100达到小数点位移效果,我设置一个数值元件的小数点位是3,无论除10还是100,都只是显示保留3位小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