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柜子上加一个使能按钮,触摸屏使能

楼主(2019-07-25):
要求按下才可以操作触摸屏,效果类似账号权限,但是要求用的是外部按钮

有PLC

网友A:
使用操作元件【安全】下的【生效/失效】控制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操作元件【安全】下的【生效/失效】控制位。

完美

我正在尝试的方案是用宏指令登录权限账号,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
您好  您一开始的需求  直接使用【安全】下的【生效/失效】控制位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