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请检查HIMI的IP地址与端口号设置

楼主(2019-07-25):
点击下载就出现错误:请检查HIMI的IP地址与端口号设置
PING IP地址没问题,,搜索全部也能找到触摸屏的IP,就是连不上,不知道咋回事,有高手知道吗,在线等

网友:
按错误提示是要点开下面【密码/端口号】设置;
对下这里的端口号和屏上的端口号是否对应一致。

楼主:
无线网络IP地址与以太网IP地址冲突,无线网络的默认网关不能和以太网关一致

网友:
无线网络IP地址与以太网IP地址冲突,无线网络的默认网关不能和以太网关一致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