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元件里面的内插法怎样使用啊

楼主(2019-07-26):
数值元件里面的内插法怎样使用啊,看说明书和模拟,半天没明白他的用法和规律。

网友A:
做了个简单的测试画面,怎知啥都不能上传
了解下PLC模拟量的输入/输出通用换算公式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了个简单的测试画面,怎知啥都不能上传
了解下PLC模拟量的输入/输出通用换算公式
希望能帮到你 ...

是的呢,还有怎么能模拟出来,按说明上用,输入15,显示的是14,

网友(2020-09-28):
我想知道是西门子的计时器,PLC里是100ms。软件1秒,保存进PLC应该是10,读取PLC保存的计时器VW时要除10,写入时要*10。怎么用内插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