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2ip与仪表modbus rtu通讯怎么弄的

楼主(2019-07-29):
仪表232 modbus rtu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response[9]
unsigned char read_data[8]
short reture_value
read_data[0]=0x01
read_data[1]=0x03
read_data[2]=0x01
read_data[3]=0x82
read_data[4]=0x00
read_data[5]=0x02
read_data[6]=0x65
read_data[7]=0xDF
OUTPORT(read_data[0],"Free Protocol",8)
INPORT(response[0], "Free Protocol",9,reture_value)//  response[]储存从机返回的数据
SetData(response[3],"Local HMI", LW, 504,4)//
SetData(read_data[0],"Local HMI", LW, 506,8)//

这个是自由通讯写的程序一直没有反应 返回值没有 看下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A:
您这样写,屏这边是可以发出命令的;
建议您使用串口调试工具连接下您的仪表  调试下有没有命令返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样写,屏这边是可以发出命令的;
建议您使用串口调试工具连接下您的仪表  调试下有没有命令返回 ...

我用调试助手试过了的  发送命令之后是可以接收数据的的 但是屏和仪表连上就没有反应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调试助手试过了的  发送命令之后是可以接收数据的的 但是屏和仪表连上就没有反应了

我的接收数据是对的吗 我使用的com1 232

网友:
您请将串口调试连接仪表  调试正常的数据报文截图
以及屏的程序
还有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