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p与CP1H通信问题

楼主(2019-08-04):
TK6071ip与CP1H做485通信,按要求接好线(2线及4线),设置好参数后运行,通信时断时续。把w3.00设置成复归型,触摸后有时能动作,有时不能动作,动作后一直显示接通状态,其他也是。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请确认下PLC端是在监视模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