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遇到这一屏多机的问题

楼主(2019-08-08):
TK6071ip 与两台FX1N连接,PLC加了485BD。接线,PLC设置,屏设置都按手册做。屏只能跟一个PLC连接上,另一个连接不上,过段时间另一个开始连接不上的连接上,开始连接上的变成连接不上,随机的。有时候两个PLC又同时能连接上,过段时间又变成一个连接一个不连接。用的是屏蔽不双绞线,在三个设备在同一个电箱里,还有两个变频器但是没工作。请教大家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助!
com2 19200 E 7 1   PLC也一样,专用协议  和数检查  Rs485 格式1  超时1

网友:
请将此贴链接  触摸屏程序 PLC端参数设置截图还有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楼主:
今天一大早,把PLC端波特率改为9600,超时判定时间改为10 (100ms)。屏这端波特率改为9600.超时改为3秒,通信延时改为3ms,一次就成功了,而且观察一天都没问题。以前也试过9600,其他没改动就是不行。可能还是后面的设定有关系。晕倒,这个问题搞了两天。谢谢大家了!

网友(2024-04-25):
引用 楼主:
今天一大早,把PLC端波特率改为9600,超时判定时间改为10 (100ms)。屏这端波特率改为9600.超时改为3秒,通 ...

请教一下,一屏多机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