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PRO6.02 安装在WIN 10 家庭版不是使用

楼主(2019-08-09):
我的电脑是WIN 10 家庭版,安装EBPRO6.02后,下载程序时死机,根据客服的提示,关闭防护墙,关闭杀毒软件,问题没法解决,换了一台WIN7 系统的电脑可以使用,客服就是电脑有问题,给不出具体方案,不知道有哪个大咖遇到过类似情况,如何解决,请赐教

网友:
下程序卡住 一般等等就恢复了  恢复不了的一般是链接的网下有接触不好的情况(如果电脑本身卡请自行排查);
WIN 10 家庭版安装EBPRO6.02,是可以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