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连接与断开

楼主(2019-08-09):
我使用数值输入元件可以修改寄存器
LW-9600 LW-9601  LW-9602  LW-9600里面的值然后使用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地址使用LB-10070来连接设备四(以太网)
问题:当我修改寄存器里的值然后点击切换开关是可以连接不同的网络但是我想断开网络连接怎么弄了

网友:
在此基础上  修改成一个错误的ip 就会连接不上了。

楼主:
这么秀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