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3IP的RS485输出(一机多屏)

楼主(2019-08-16):
MT6103IP的RS485端口已被触摸屏MT6103IP占用了,如何设置可以再输出到另一台触摸屏上,可以采触摸屏上的USB接口吗?RS232暂不考虑。谢谢!

网友:
不支持U口和另一台屏通讯;
可使用CONA口上的另一个485或是CON B口上的232和另一台屏通讯。

楼主:
您好!
      但触摸屏只有一个RS485口,且已被占用。只能通过其它转换接头了?

网友:
CONA座子上有一个COM2 485和COM3 485;都需要使用的话,可以一转二,转出使用。

楼主:
从触摸屏的RS485或RS232端口输出到另一个触摸屏,需要特别的设置码?

能从触摸屏的RS485或RS232输出端口连接到计算机的触摸屏组态软件上吗?

网友:
从触摸屏的RS485或RS232端口输出到另一个触摸屏,需要特别的设置码?

           使用主从协议;
能从触摸屏的RS485或RS232输出端口连接到计算机的触摸屏组态软件上吗?

           使用MODBUS协议。
可参考我们说明书 或是  官网相关资料。

楼主:
MT6103IP触摸屏的CONA座子上只有一个COM2 485端口,何来的另外COM3 485;另外一个不是CONB的RS232的吗?

楼主:
MT6103IP触摸屏与计算机连接后,能上传触摸屏的数据到计算机吗?USB接口连接上了但上传数据总是有些上传不了。

网友:
端口脚位定义图参考随屏的安装说明,这里也截图了一份,请参考;
第二个问题不是很明确,具体是屏的什么数据?是历史数据上传。还是通讯传送数据。部分上传不了具体是哪些可以上传,哪些上传不了?

楼主:
MT6103IP的图像(工艺图等)无法上传计算机!!能通过触摸屏的CONB RS232与计算机相连并把图像上传到计算机吗?

网友:
不能传输图像,可以交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