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71ie用网线和笔记本连接不成功

楼主(2019-08-17):
触摸屏设置的号段和我笔记本是同一个号段,我笔记本也能ping通设置给触摸屏的IP地址,但是下载(pc-HMI)页面时确不能发现触摸屏的IP。请问大佬们哪里的设置漏掉了?

网友:
建议参考此贴
错误:请检查HIMI的IP地址与端口号设置
http://bbs.weinview.cn/forum.php ... 524&fromuid=359
(出处: 威纶通官方论坛)

网友A(2019-10-19):
怎么样了?可以连接上了吗?能不能把程序从HMI上传到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了?可以连接上了吗?能不能把程序从HMI上传到PC?

连接上了!中间出差一个多月刚回来。

网友:
请使用好一点的网线是十分必要的。今天,就换了一条60米100欧的网线/换后28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