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输入错误跳出提示框的问题

楼主(2019-08-18):
请教,新版本V6.02 的编程软件,在设置登录密码输入数字元件中设置中,勾选了输入无效的提示启用和ON。在设备地址中选择了LB-9096 密码输入错误提示,但在使用中输入错误都没出现提示,是怎么回事?

网友:
您用的LB9096地址有没有打错?
暂时获取不到您的问题所在。
或者您可以直接将您的测试程序发送至tech@weinview.cn,我们对应看下。

网友:
你连接的应该是LB906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