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6070ip触摸屏故障

楼主(2019-08-19):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触摸屏与PLC通讯中断导致其输入输出同时中断的。就是设备运行中气缸有输出,触摸屏突然通讯中断,输出气缸复位,换了通讯线还是不能排除故障~~~~~~~~~~~

网友:
屏的型号可能有打错 请核实
请将正确的触摸屏型号、PLC型号以及故障详情
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