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asyBuilderPro中文输入法案例

楼主(2019-08-19):
如题、触摸屏是8102IE的、中文输入法的案例或者说明书有没有、发个邮箱、谢谢、docwulin@foxmail.com

网友:
我们CMT系列内置中文输入法,效果类似手机输中文那般,推荐使用;
其余均需参考官网之前EB8000所做示例,通过宏指令、unicode 配方等实现。【范例程序下载】  D44.中文输入法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