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MT系列连接数据库问题

楼主(2019-08-20):
可以连接上数据库
SQL数据查询 也能使用“从服务器导入”表格结构

但是"SQL查询检视"上什么都不显示
用以显示连接状态的LW0 上面的数字是2

请版主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

PS:不能上传图片也太捉急了吧

网友A:
请您将相关截图 以及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
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我们对应跟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您将相关截图 以及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
发送至

发了,关于cMT-HDMI系列有没有更详细的关于数据库操作的资料?最好是SQL Server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举例读取表格命令
要在相关的”SQL查询“里”控制地址“设置的“命令ID"寄存器写入2
才能刷新面板

网友(点评):
请教,能不能做到自动读取呢?

网友:
收到 感谢反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