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2ie触摸屏网口损坏

楼主(2019-08-23):
网口坏了,和西门子300通信,U盘上载触摸屏程序,改成rs485通信,下载到触摸屏,还是不能通信链接不上

楼主:
在线模拟通信正常的

网友:
您的意思是屏的网口已将坏了;
现在通过485在线模拟正常,下载到屏中,485通讯不上吗?
在线模拟的连接线用的就是通讯线吗?

网友:
可以用ping命令检查一下触摸屏的网口是否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