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与EPSON LQ-300K+II 怎么接线

楼主(2019-08-24):
维纶通才触摸屏 MT6070iH与打印机EPSON LQ-300K+II 怎么接线

网友:
屏的型号是MT6070ih2/3还是MT6070ih5呢?
如果是MT6070ih2/3,屏的COM1 232管脚是3TX,2RX,5GND;
如果是MT6070ih5,屏的COM1 232管脚是6TX,9RX,5GD。
屏的型号请对应,再按照232的接线原理,TX对RX,RX对TX,GND对GND连接打印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