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接入互联网

楼主(2019-09-02):
一个mt8071ie的屏走以太网接口连接无线路由,但是连不上网,连接easy access总是networkgatewayerror,我用手机接usb口开usb共享是可以连上的,有木有大佬告诉下咋搞压

楼主:
在先等大佬,急

网友:
可以在屏上设置自动获取ip,如果获取不到,请检查您的路由器;
如果可以获取,获取过来以后,按自动获取的设置成手动。

网友(2019-10-18):
你是做远程吧,记得是要和路由器同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