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宏指令数据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9-09-02):
macro_command main()
int value = 0XF

int result

BCD2BIN(value, result)

SetData(result, "Local HMI", LW, 1, 1)

BIN2BCD(result,value)

SetData(value, "Local HMI", LW, 0, 1)

end macro_command

添加两个数值原件LW1和LW0 . LW1格式为16-bit-binary     LW0 格式为16-bit-BCD
离线模拟  结果都是0
为什么会是这样

网友:
欢迎您来威纶通论坛交流疑问。
论坛有分“HMI综合版”“Macro宏指令版”“变频器综合版”等
请大家“对号发帖”,谢谢配合。